激光切割

楼主(2020-11-19):
激光加工铁板价格咋算

网友:
找几家供应商,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印象当中,一般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地方都会用大理石做底座,不会像一般金属一样容易生锈,并且热胀冷缩率相对金属要小很多,也就是高低温情况下,对精度影响不大?

网友:
一般有按切割米数结算,也有按零件重量结算。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
价格需要对比出来!

楼主:
|a小婷88发表于 11-20 10:21一般有按切割米数结算,也有按零件重量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