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了 运行sw笔记本的独显还没cpu的集显好用这是什么鬼

楼主(2020-11-19):
lz笔记本的cpu 是i7 10750h    显卡是 rtx2060

装的是sw2016 虽然理论上独显要好   但是零件一多就卡到爆,缩放都卡成ppt了  ,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

打开任务管理器看性能,发现独显旋转下都要消耗资源百分之七八十。惨不忍睹。

后来我突发奇想把独显禁用了用核显,发现sw流畅了。这tm的见鬼了

网友:
有可能是软件安装的问题吧,从新安装一遍说不一定就好了,也有可能是显卡rtx2060兼容性有点问题, 毕竟2016是4年前的软件

网友:
显卡驱动换下,不要装game版的,换成studio版的,改善很明显

网友:
因为不兼容

网友A:
楼主赶紧试好,我也准备买了     是机械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赶紧试好,我也准备买了     是机械师吗?

dell    买点时候花了1w呢  过来人告诉你台式最好,屏幕大,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l    买点时候花了1w呢  过来人告诉你台式最好,屏幕大,稳定,

台式机有了,想出差的时候用用

网友(点评):
我就用的台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赶紧试好,我也准备买了     是机械师吗?

建议HP

网友(点评):
我用的惠普

楼主:
|rzxeq1发表于 11-20 08:39显卡驱动换下,不要装game版的,换成studio版的,改善很明显
换了驱动 好了些当时还是没有核显流畅

网友:
独立显卡不够好吧,把显存再加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驱动 好了些当时还是没有核显流畅

本来核显和独显的双浮点精度都差不多,独显为了游戏效果一直加强单浮点精度,双浮点一直在砍,所以非专业的独显并不比核显强多少,应给还是强了10%左右,测试我的电脑得出的结论。笔记本那么小的屏幕,我的笔记本15.6的,画三维惨不忍睹,不停缩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