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钳手柄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2020-11-19):
单位买的链钳手柄容易弯曲,管钳就比较抗弯。想设计一个专用的扳手工具,用钢板切割的也容易弯。

网友:
铸铁件吧,你用厚板试过没有

网友:
管钳材料是铸铁,变型量小,失效形式一般都是断裂,但是我总感觉这两种钳子不能混在一起简单类比着干吧,受力形式,工作方法都不一样啊  链钳你整个铸铁的杆也没人愿意拿啊 死沉死沉的

楼主:
我一直以为是铸钢件,原来是铸铁的,我用钢板做了一个,很容易弯曲。

网友:
把手柄的管子加粗点

网友:
那种铸造手柄的刚度大,管型的肯定容易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