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夹具设计问题

楼主(2020-11-20):
这个焊接夹具是焊接锁杆的,因为锁杆长度不满足要切断重新焊接上去,需要做一个夹具,锁杆两头方向不一致,如图

左右侧调整固定已做好,另一端上下侧上部分已做,就是那个下部分该怎么做?1.方便工人师傅调整下部分高度2.工艺越简单越好3.可以方便拆卸(因为每次焊接的锁杆长度不一样,夹具需要调整位置)

还有上部分还得加几个锁杆顶紧装置,还没画.

具体请看三维图,谢谢各位了

https://pan.baidu.com/s/1yqpI8GnZLIwhjBBvMDFwxQ提取码aaaa

网友:
具体请看三维图,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楼主这夹具也只适用于小批量打样产品,我们这边的焊接工装大部分都是用气缸做为夹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夹具也只适用于小批量打样产品,我们这边的焊接工装大部分都是用气缸做为夹紧的!

不用肘夹么?

楼主:
锁杆不能受太大的力,容易翘起来对不上。肘夹没用过,好调整吗?因为经常要调整平面的

网友:
小批量用肘夹比较多。

网友(2021-07-13):
只是想法不知是不是可行,如果上面用螺杆手动调节高度,那干脆下面也用螺杆,一个正扣一个反扣,反正是调上下高度,通过螺纹还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