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球铰的油缸怎么水平固定

楼主(2020-11-20):
如图,带球铰的伺服作动器,现在想做两个油缸对顶实验,带球铰的这个油缸怎么固定好呢 ,前后端盖没有螺纹孔,暂时没想出什么好办法啊,求各位朋友出出招

网友:
不好用,拆了.哈哈

网友A:
两只油缸的活塞头座板做一条线性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只油缸的活塞头座板做一条线性导轨

您是说在两个油缸的活塞杆连接的位置加个导轨做导向作用  是吗

楼主:
拆了倒是可以,但是前端盖没啥好办法固定呢,前端盖固定刚性必须得够吧,要不对顶的话还不顶偏了

网友B:
最好是缸体上面用固定板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缸体上面用固定板锁紧!

暂时想出这样锁紧前端盖的形式,后端的球铰连在固定底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