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性卡驱动的参数化模型之天圆地方

楼主(2020-11-20):
去年换了份工作,发现公司内有大神做的用属性卡驱动的参数化模型,研究了多日,略有小成,展现以下自己做的小成果。

楼主:
文件是sw2017版本的

楼主:
使用方法和使用效果首先将压缩包解压,将其中的.prtprp后缀文件放入sw自定义属性文件目录下,不知道的可以再设置-文件位置-自定义属性文件中查看你的目录位置。然后运行SLDPRT后缀文件,

网友(点评):
是选项不是设置,不过也差不多,然后是系统选项 文件位置 自定义属性文件

楼主:
然后点击自定义属性卡,正常情况下已经关联好了,如没有进行如图操作

楼主:
这样你就可以通过更改属性卡来更改模型了。

楼主:
建模过程,首先分析天圆地方模型,该模型及其无必然相互关联尺寸(及需要更改的尺寸如下图)
该模型共有九个参数尺寸。首先为这七个参数建立一个自定义属性卡

楼主:
首先打开sw工具属性标签编制程序

网友:
教程出快点,催催

楼主:
建立过程上一个帖子写过了,这次写如何关联尺寸。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建配置?

网友:
楼主搞开发吗

网友:
学习一下,应该有帮助

网友:
我按照你说的试了试,确实挺有意思,设计界面化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打开sw工具属性标签编制程序

搞不懂,学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