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你们的电火花倒角怎么收费的

楼主(2020-11-20):
目前有个不锈钢片,槽的大小为1.9*1.9,现在在方形槽边倒角C0.1,麻烦问下下能这个倒角一般是怎么收费啊

网友:
单件收费一般都是一口价,关系熟经常合作直接帮你带着做掉了;生人的话就是一口价啊,说多少就给多少,不接受只能再找其它家做。

网友A:
0.1mm的倒角差不多就把毛刺去掉的程度吧,化学去毛刺是个选择

网友:
有没有兴趣上激光切割机?

网友B:
按工时收费。。。这个最不会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mm的倒角差不多就把毛刺去掉的程度吧,化学去毛刺是个选择

去这个倒角是因为上面要放个小钢片进去,有倒角好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工时收费。。。这个最不会亏

这个技术是不是很复杂

网友:
|18137863663发表于 11-21 09:45有没有兴趣上激光切割机?
百维激光,世界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