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公司logo部分抽壳失败

楼主(2020-11-20):
求助  各位大哥  solidworks塑料件抽壳的时候  公司logo部分总是因为曲率半径过小而无法成功,而且大小已经固定死了,也不能减小抽壳壁厚,有什么解决办法的办法嘛?

网友A:
先抽壳,再画LOGO呢?

网友B:
同意2#的观点,最后再弄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抽壳,再画LOGO呢?

不抽壳出来的话,后面自己弄比较难做到壁厚一致哦,怕logo表面会有不良现象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2#的观点,最后再弄logo

不抽壳出来的话,后面自己弄比较难做到壁厚一致哦,怕logo表面会有不良现象出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抽壳出来的话,后面自己弄比较难做到壁厚一致哦,怕logo表面会有不良现象出现

logo一般是阴文或者阳文,不论哪个都是很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o一般是阴文或者阳文,不论哪个都是很浅的

嗷嗷,就是高度不会太大,不会影响到壁厚吗?以前是丝印上去的

网友D:
放图上来呀。。。。。。。LOGO很多都是CDR描的,鬼知道它的曲率半径有多小,非得按你说的做,不防用圆弧去描一次,该抽多少心里就有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图上来呀。。。。。。。LOGO很多都是CDR描的,鬼知道它的曲率半径有多小,非得按你说的做,不防用圆弧去 ...

嗯嗯,缺失是cdr描的,最小的曲率半径才0.9  而我要抽2

网友(点评):
那就改呀,用短的直线或短的大圆弧来替代,让曲率半径大于2就行了呗。。哪怕与原来的LOGO有小的差异,只要不太大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go一般是阴文或者阳文,不论哪个都是很浅的

同意,我们0.3mm 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