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裁刀具的选用或者改进

楼主(2020-11-20):
图一草图就是现在正在用的一个工具的图

上面的梯形的刀具就是我们平常用的一块冲刀片,这块刀片主要就是用来把下面的这条圆管上插出一条6MM的槽,刀片的材料是一块整块白钢片线割出来的,而我们的加工位紧紧就只有斜口这一点点小地方,大部分都浪费了,整个算下来的材料成本大约要13块钱左右实在是太贵了。

图二就是工作的示意图

我想问问各位大神有没有接触过类似的工艺,或者有没有能设计一种能换刃口的刀杆,因为要切一个6厘的槽,到处都不能上螺丝,想了我好久都没有想出一个好方案出来

网友:
看不懂,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A:
是想降低刀具成本吗,个人觉得有两个改善方向,一是改善刀具夹持位,可以夹持一整条白钢条,刀具用钝了重新线割刃磨,一条白钢条,可以重复刃磨使用。二是设计可换刀片的刀杆,需要看到你的刀具和工件实物,才好给建议,你画的示意图太抽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想降低刀具成本吗,个人觉得有两个改善方向,一是改善刀具夹持位,可以夹持一整条白钢条,刀具用钝了重新 ...

对,我现在主要考虑的都是可换刀片的刀杆,我也考虑过整条白钢。整条白钢的话就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我们用冲床来刨这个槽出来,如果整条的话就没办法顶住刀具后方末端,只能侧边收紧螺丝,所以做到后期的话刀片很有可能往后缩。

楼主:
这个图纸就是工件的示意图,就是把黄色部分冲裁出来,用冲床,装一块白钢刀片,自上而下地冲下去,这样就能一下子把黄色部分冲裁下来,而我的问题就是,这个刀片的利用率太低了,整块白钢的工作部分就只有刃口的地方,而刃口崩刀,或者自然磨损之后整块白钢刀都要丢掉,浪费太严重,所以就想求教各位大神,能不能有一个可以改进的方案,能够使利用率提高,或者市面上有没有性价比更加高的刀具可以选用。

网友:
刀口的设计比较关键!

网友B:
毛坯管是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毛坯管是什么材质?

普通Q235

网友(2021-06-26):
需要的话可以找我们做硬质合金的插刀,效果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