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平带传动要用腰鼓形惰轮?

楼主(2020-11-20):
搜了一下说是可以防止皮带跑偏。
按我的经验,皮带总是往松的一侧跑偏。带轮中间鼓起,那就中间紧,两侧松,如果皮带不在正中,比如偏左多一点,那就会继续往左跑,直到完全跑出去。
那么为什么实际上却可以防止跑偏呢?

网友:
这是个受力问题,我也解释不清楚,但实际就是向高处跑

网友:
因为张紧力增大了。

网友:
受力不均匀,总会往一边跑.腰鼓型轮子可以适当调节

网友:
是防止,不是不会偏。两边平衡在理想中,那就不会偏,再说好像其他轮子有挡板的,另好像设计手册是那边有1:100的锥度,估计其中有道理,

网友A:
以前车间里,最常见的还是凹腰型的,感觉效果更好

网友(点评):
凹腰形的一看就明白其中道理,很直观。中间鼓起的这种,我就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车间里,最常见的还是凹腰型的,感觉效果更好

特别是宽传输带,运行时都是中间凹的

网友:
好像是跑紧不跑松,跑高不跑低,可以画受力分析下,不太清楚受力方向

网友B:
这个我们用的很多,光伏行业

网友:
皮带有弹性,有张力,这样可以抵消。

网友C:
跟凹的一个道理吧,凹的往两边跑是两边紧 吃力挡住,凸的是往两边跑是中间紧吃力,拽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凹的一个道理吧,凹的往两边跑是两边紧 吃力挡住,凸的是往两边跑是中间紧吃力,拽回来

我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假定初始状态皮带位于带轮的正中位置,这时候皮带中间紧,两边松。中间相对于两边被拉长。

如果皮带因为某个原因往左跑偏了一点,那么皮带中间部分会变松,右侧会变紧。此时右侧如果继续往左跑,则会变得更紧,如果往右跑,则会变松。虽然中间部分往右跑会变紧,但是中间部分本来被拉长了一点。所以,皮带往右跑的倾向会压过往左跑的倾向。最终皮带会往右跑,直到恢复原来状态。

网友:
有那种特制的防跑偏传送带,中间有条筋防跑偏。

网友(点评):
那种要在辊上面开凹槽吧

网友:
鼓形惰轮对防止皮带跑偏有一定作用,但不能完全避免;主要还是轮轴相对的平行度很重要!

网友:
鼓型是不是为了弥补两轴之间的不平行的问题

网友:
看用途吧。跑步机皮带相类似的就是纺锤形,尤其是涨紧轮,纺锤形的可以让皮带包覆在上面,当皮带串动的时候两侧受力不均衡就会被纠正回来。

网友:
可能是由于惯性离心力的作用,导致皮带在运转过程中,外侧芯线逐渐被拉长,使之张力衰减,导致皮带偏向一侧。腰鼓形惰轮应该是想避免这样的现象吧。纯属个人猜想。
如果在两侧加上挡边不知道是否可以解决,另外感觉平皮带对于带轮的对齐度要求应该没那么高。
还有一种可能皮带芯线的捻向都是一个方向的话,可能也会跑偏吧

网友:
哪里张紧,皮带往哪里跑,实际就是这样的

网友:
皮带纤维方向发生变化

网友:
拆一次就知道了,跑偏时,由于中间突起,皮带两侧一边紧,一边松

网友:
是不是这样接触面积减小了,受力相对于直圆柱型来说可能比较均匀,不容易跑偏??   猜想

网友:
中间鼓处速度快,两侧速度慢,所以就向中间挤了

网友D:
俗话说跑紧不跑松。你说的皮带往松边跑也对,但是得是很松很松。如果你调整皮带的时候,是很缓慢的调节,张紧螺杆一次转几度,调好几次转一圈,这个速度。你就会发现,有一个过程是跑紧不跑松。
原理也很简单。皮带跑偏是因为滚筒与皮带的摩擦力产生一个滚筒轴向的分力。皮带紧了,正压力大,摩擦力就大了。哪头摩擦力大就往哪头跑。
那为什么又往松边跑了,是因为滚筒倾斜过厉害,正压力的分力,就大于摩擦力的分力了。

网友:
这只是你的想像,实际装偏它不会再偏的,而且装偏那是你们装配的问题了,防骗的原理是平带会朝摩擦力大的位置移动,而鼓形摩擦力都在中间,多以不会跑偏

网友(2022-01-06):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们用的很多,光伏行业

串传输线

网友(2024-07-26):
引用 网友D:
俗话说跑紧不跑松。你说的皮带往松边跑也对,但是得是很松很松。如果你调整皮带的时候,是很缓慢的调节,张 ...

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