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叉导向问题

楼主(2020-11-20):
现结构如下图:载重+货叉重量约有15000N,货叉的伸缩是由滚珠滑块和滑轨配合(滑块固定在下面的型钢上,滑轨固定到货叉上),伸到配合位置时,负载的中心到第一个滑块的距离为1800。现打算用的滚珠滑块规格如下图(最右侧)65号滑轨,不过我对滑块横向的额定转矩(ML0)不解。就如第一个滑块所受的力矩,是否可看作为为一半的载荷(7500N)x1.8= 13500Nm,如果是那就是现有的滑块规格不满足要求吧 。

网友:
对两边支撑面都产生力矩,计算一边,然后乘以2

楼主:
想了想,规格里的ML0力矩是以滑块的定位螺丝孔距离算的,难怪这么小。打扰了

网友:
这种最好是用重载型线性滑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