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同步轮的困扰

楼主(2020-11-21):
昨天领导给我拿了一个同步轮。他说让我确定型号。我看了老半天感觉很困扰。求教。
之前设计的时候都是扒选型手册然后我来画,现在是把现成的拿过来问我是什么型号的。这个就有点迷茫了。
测量工具还是比较准确的,不会出现0.2毫米以上的误差的。自己知识积累比较偏,关于同步轮这点也没有研究过。所以今天就来这里求教了。感觉自己不会的话,作为一名机械设计师就有点丢人了。
节距看情况是9.5MM左右的。齿根深度2.3MM,齿宽是4.2MM,齿高外直径是35MM。
1.是不是我的测绘方式不对?2.这样的同步轮是非标的吗?同步轮是没有非标的吧?3.这个同步轮的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
根据外径尺寸,去米思米找吧....

网友:
没啥丢脸的,你量出来什么就画什么呗。你家老板的做法又不是用在什么高精密的地方。估计齿形差个一两个毫米都没问题。还有人用光轮配同步带呢,怕啥?你老板都不怕好意思,你一小虾米要脸做什么

网友A:
数出来有多少个齿,测量一下外形尺寸,然后大概确认一下齿形,然后去找选型资料核对就行了。同步带轮一般都是标准的尺寸,大概不会差太多,最少齿数齿形对上了就可以用,一般最多是外形尺寸略差一点但是不影响使用。

最重要的是齿形和齿数,这俩对上了,其余尺寸略差一点不影响

网友B:
节距9.5的话是L型,再加齿数就可以确定型号了。35外径是12齿吧

网友:
你量的“节距”是直线距离,而且是在齿顶圆上的直线弦长。
那么真正的“节距”是怎么定义的呢,节圆又是哪一个圆呢(肯定不是齿顶圆),节距是指弧线长还是弦长呢?弄清楚就好解题了。

网友C:
看看齿形,量量节距,量量外径,再自己算一下节圆,差不多对上就错不到哪去了。这对一个工程师来说,这点判断都没有,确定不应该,做事要果断。

网友:
量外径,数齿数

网友:
先根据齿形选型号,然后打开MISUMI,输入型号选择皮带宽、齿数、轴孔等确定后点击生成三维图就可以了,或者借助一些同步轮生成工具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距9.5的话是L型,再加齿数就可以确定型号了。35外径是12齿吧

是12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出来有多少个齿,测量一下外形尺寸,然后大概确认一下齿形,然后去找选型资料核对就行了。同步带轮一般都 ...

你这个说的是方法。我也知道的。问题是标准的都是5M,8M12M的。节距自然是整数5,8,12之类的。可是这个节距是9点几几的,我就懵了。要是个8点几的或者11点几的,还能够取个大概值。

网友(点评):
3M.5M.8M.14M这些是圆弧齿的节距类型,还有梯形齿的节距就有9.5的了

网友(点评):
首先你得确认齿形,之后才是节距、齿数、外径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齿形,量量节距,量量外径,再自己算一下节圆,差不多对上就错不到哪去了。这对一个工程师来说,这点判 ...

真照你说的这么简单我就不过来问了。
节距你也看到了。是9点几几的。和标准的8,12相差很远。齿形是矩形的。如果是很接近8或者很接近12的话,我也不这么作难了。

网友(点评):
本来同步轮就是非常简单的,你说的3M5M8M只能说明你平时只用圆弧形的,还有其他很多齿形的,告诉你吧,L型的是9.525的,齿形是T形的,眼光差点就是矩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说的是方法。我也知道的。问题是标准的都是5M,8M12M的。节距自然是整数5,8,12之类的。可是这个节 ...

9点多也有啊。

网友A:
你上网站查,我查过是有9点多的节距的。是L型的齿形
https://www.chinabeidi.com/cn/productsd.php?pid=10

网友D:
同步轮又不是只有M型(圆弧齿),曾经遇到过周节制的同步轮,初始都懵的一笔,结果机械设计手册上就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照你说的这么简单我就不过来问了。
节距你也看到了。是9点几几的。和标准的8,12相差很远。齿形是矩形 ...

不是只有M的同步带,还有L型的,T型的,T的就是T10节距的,L的好像是9.几,T10的齿高是2.5

网友:
专业人士

网友:
测量齿顶高,齿宽,以及齿数,然后到淘宝上去问,就说要配图片上一样的,慢慢就问到了。

楼主:
非常感谢,我也搜到了相关的知识了。就是我还停留在标准的圆弧齿上,因为见识少。所以,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步轮又不是只有M型(圆弧齿),曾经遇到过周节制的同步轮,初始都懵的一笔,结果机械设计手册上就有

谢谢。你这个回答点醒了我。我确实是见识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只有M的同步带,还有L型的,T型的,T的就是T10节距的,L的好像是9.几,T10的齿高是2.5

谢谢。你的这个回答就是问题的纠结所在。我的知识储备一直只有标准的圆弧齿同步轮。这次遇到了这样的,也是增长了见识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也搜到了相关的知识了。就是我还停留在标准的圆弧齿上,因为见识少。所以,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

您客气。我也是刚好最近在用这个才知道。其实你可以保存这个网站,不一定非要去他家买,但是他家网站上资料很齐全,可以用做选型使用,里面还有一些计算用的东西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客气。我也是刚好最近在用这个才知道。其实你可以保存这个网站,不一定非要去他家买,但是他家网站上资 ...

谢谢你的帮助。
现在都在用米斯米网站的。资料齐全还有三维图和二维图可以免费下载。
计算什么的可以下载一个英科宇机械设计手册。里面还是全面的。
如果你用CAD制图的话,可以下载机械设计工程师。另外计算的话有一个表格式自动计算。
我也是老工程师了哦。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次在这里栽坑是因为知识储备量少,对自己的判断不够自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
现在都在用米斯米网站的。资料齐全还有三维图和二维图可以免费下载。
计算什么的可以下 ...

哈,互相学习互相学习,我是半路出家刚开始学习的。

网友:
同步带轮的齿型有很多种,有圆弧齿,比如3M,5M之类的;有特殊齿距制,比如T2.5,T5之类的,有梯形齿,比如MXL、 XL、L、 H 、XH、 XXH等。

网友:
L型带吧,同步带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第三本一开始带传动,查查照着画就行

网友:
通常M型齿用的多,而且不管是几M都有最小的齿数限制,楼主可对照样本册上选型。

网友:
建议先看齿形,确定齿数、内径,大概型号基本确定了,然后再根据外径和3D的对下,找出一致的那个就是了

网友:
找机械手册,对一下型号,就可以选型了

网友:
你这个标准型号的,直接跟带宽,和齿数,节距,计算带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网站查,我查过是有9点多的节距的。是L型的齿形
https://www.chinabeidi.com/cn/productsd.php?pid=10

谢谢分享!

网友:
同步轮一般都是标准的,没人会去做非标的,同步带也一样。

网友:
可以到上隆找,比对齿顶圆等尺寸确定齿形规格

网友:
三人行,必有我师,没啥丢人的

网友:
刚毕业那会就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