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讨论下卡簧槽的问题

楼主(2020-11-21):
请大家讨论下这样的设计有没有问题,轴承位是8.8还是9

网友:
这个不太懂

网友:
我一般理解为轴承用卡簧槽限位那就没有精度要求,轴承多少就多少尺寸,卡簧槽大0.2,。

网友A:
看手册,卡簧部分的图例

网友B:
装配图中标注的尺寸与零件装配有关系,尺寸8.8和9想表达哪个装配关系?

网友:
查一下国标中弹性挡圈厚度自身的公差,不小哟,厚度上0.1的误差肯定是有的。
这样设计呢,如果卡簧厚度是名义尺寸或偏小,还能装进去。如果比名义尺寸大(符合国标的规定),那装进那槽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了。

网友:
这个是整数的,不大可能有小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卡簧部分的图例

卡簧槽是在里面的,但是没有明确是卡簧的外极限位,还是必须设计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图中标注的尺寸与零件装配有关系,尺寸8.8和9想表达哪个装配关系?

轴承宽度是9  卡簧槽留的轴承位是8.8

网友C:
齿轮和轴配合怎么还带个轴承呢?直接用键槽就可以了,轴承是干什么用的?你是想造自行车?自行车也不是这种结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和轴配合怎么还带个轴承呢?直接用键槽就可以了,轴承是干什么用的?你是想造自行车?自行车也不是这种 ...

这是从动链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卡簧槽是在里面的,但是没有明确是卡簧的外极限位,还是必须设计成这样

你这用的什么软件???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用的什么软件???推荐一下

英科宇

网友C:
CAD版本里面的英科宇???有破解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D版本里面的英科宇???有破解版吗?

软件安装后需要关注公众号  要一个激活码就行了

网友:
软件全名是 ?

网友D:
我建议卡簧槽宽,手册是多少就留多少。基准从轴承端面开始。不然卡簧不容易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安装后需要关注公众号  要一个激活码就行了

可以看挡圈规格里面选择 槽的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宽度是9  卡簧槽留的轴承位是8.8

现在没有免费的了,关注公众号已经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卡簧槽宽,手册是多少就留多少。基准从轴承端面开始。不然卡簧不容易装。

卡簧槽没有问题肯定是手册上的要求,现在手册上没有明确指出轴承位宽度是多少,就有人把卡簧槽设计到轴承外端面进去一点(卡簧槽宽度减去卡簧宽度),这一个差值在轴承里面。

网友:
轴承位是9,
8.8让我标就是打括号的参考尺寸,要不直接转换成左边退刀槽宽度

网友:
你都用卡簧了。还要什么8.8。按轴承宽度做就完了

网友:
GB 893.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