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用伺服加减速器好还是用伺服加分割器好啊,或者还有什么其他好的搭配

楼主(2020-11-21):
如图所示,线体旋转用什么搭配好一点,各位大佬指导 1605934753(1).jpg 1605934358(1).jpg

网友A:
选型条件没给充分,很难给你确定的选型建议。
以下你可以参考:
1.需要几工位一分度,比如任意角度一分,那就必须伺服+减速器;
比如4工位、8工位等常见的角度一分,那电机+减速器+分割器可以胜任;
另外直接分度气缸或者气缸+棘轮也可以胜任。

2.看客户预算和需求使用寿命

3.分度精度

网友:
这个不晓得啊,木有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型条件没给充分,很难给你确定的选型建议。
以下你可以参考:
1.需要几工位一分度,比如任意角度一分, ...

多谢指导,以图一来看,线体料箱要左旋90°——贴标——右旋180°——贴标——左旋90°线体和料箱回正——料箱流走,,,只是为了贴标,没啥精度,性价比最好的应该是伺服加减速器吧。

网友B:
伺服加减速机可以,也可以用中空旋转平台。分割器也有任意分度的,只不过你这里应该不需要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加减速机可以,也可以用中空旋转平台。分割器也有任意分度的,只不过你这里应该不需要这种的

好的,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以图一来看,线体料箱要左旋90°——贴标——右旋180°——贴标——左旋90°线体和料箱回正— ...

伺服就贵了
最便宜是气缸加棘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以图一来看,线体料箱要左旋90°——贴标——右旋180°——贴标——左旋90°线体和料箱回正— ...

减速器要看精度了,齿轮自身的背隙有多少,如果自身精度不高,用饲服电机带它定位肯定就不可靠。。电机不转,减速器齿轮自身的误差都能偏转个几度。
分割器自身精度就足够了,一般不接饲服电要, 普通电机就行了,因为停止位不是一个点,有很长一段转角,电机旋转都不会带动输出轴转动。所以电机只负责转,给信号就停,哪怕继续转几圈都不会影响分割器的定位精度。

网友:
最好是能用分度器就用分度器,能简化机构,编程也不会那么复杂。

网友:
分割器配普通电机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我看到了牛眼?

网友D:
lz你那个贴标签的头,贵不贵?

要是我,就直接搞两个贴标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你那个贴标签的头,贵不贵?

要是我,就直接搞两个贴标头。

牛眼用来支撑的,旋转贴标是客户要求的,空间也不太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速器要看精度了,齿轮自身的背隙有多少,如果自身精度不高,用饲服电机带它定位肯定就不可靠。。电机不 ...

明白了,多谢大佬细心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