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的螺母上面的数字和字母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0-11-21):
滚珠丝杠的螺母上面的数字和字母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你是要替换这个配件吗?

网友:
可以问问上银的供应商,或者网上搜搜同款,看看参数有没有介绍

网友:
每家的字母意思都不一样,楼主可以上网查查,或者是直接询问品牌供应商

网友:
要找厂家的型号编码定义,或者找产品样本看看型号的定义。

网友:
这个要对照样本册,不然没法确认清楚!

网友:
丝杆非标准件,每个厂家编号的定义都不同,要查相应生产商提供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