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工方法

楼主(2020-11-21):
各位大神,有知道这种钣金圆弧角如何加工的吗?板厚0.5mm至0.7mm,对板材的牌号有要求吗?如果有多种工艺,哪种工艺适合批量生产?请大神指教一下,多谢!

网友:
看一下饭店用的不锈钢托盘吧,就知道怎么干了。

网友:
模具,冲压成型,低碳钢

网友:
冲压成型

网友:
采用延展性好的低碳钢,比如Q235。

网友:
冲压成型,切边

网友A:
这个靠成型模具了,模具开的好做出来的R角给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靠成型模具了,模具开的好做出来的R角给圆的!

是拉深模吗?这个产品是钢制柜子的上顶,拉伸完成后板厚0.5mm,表面不能有任何划伤,而且除了外形成型,后期还有钣金折边,这些折边在拉深过程中可以同步实现吗?

网友:
钣金件,请问这种除了焊接拼,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