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如何复制

楼主(2020-11-22):
那位兄弟姐妹,sw装配中怎么保存才可以让新的装配体与原装配体没有关联

网友:
打包,打包的时候加后缀或者前缀,这样文件就会改了新的名字,会跟原来的装配体失去关联。

网友:
二师兄说的对

网友:
打包另存一个文件夹里面,也可以保留文件名不变

网友:
除了打包,还有点另存为,在跳出来的窗口,把参考文件和要保存的文件名都改一下

网友:
我是直接把所有的文件都复制一份到另外一个文件夹,重新装配,这样一点关联都没有了。设备改型的时候经常这样干的。

网友:
更改一下文件名字

网友:
打包另存到桌面,同时注意选择另存窗口的选项。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11-22 07:39打包,打包的时候加后缀或者前缀,这样文件就会改了新的名字,会跟原来的装配体失去关联。

楼主:
|向宏发表于 11-22 09:04打包另存一个文件夹里面,也可以保留文件名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