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输送线的电机选型

楼主(2020-11-22):
皮带输送线的电机选型,根据计算出的功率选三相电机? 还是根据所需扭矩选电机呢? 两个结果差的还挺多的

网友:
扭矩(转矩)*转速=功率
所以说,你所说的按两个不同的算法,相差很多的说法是伪命题。

网友:
根据扭矩、转速、功率中的两个参数选择,第三个参数可通过公式计算出来。

网友A:
速度X拉力=功率,放安全系数,然后选减速比

网友(2021-01-13):
引用 网友A:
速度X拉力=功率,放安全系数,然后选减速比

还有个效率也得算上吧

网友:
安全系数多少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