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止液压管理得合理泄压方法??

楼主(2020-11-22):
    做一台液压夹具,因为工艺上得问题,需要改压紧臂,但该夹具已经从设备上拆掉,旁边也没有液压站,这幅液压夹紧处于静止状态,现在压紧臂怎么也搬不动,这种锁紧得状态下压紧臂没办法更换;

液压这块我不在行,这幅夹具得液压系统又是外包给供应商得,面对这样得情况,我只有求助于供应商;
供应商说:该液压夹具在从设备上拆掉时,油缸和油管里得油没有回流,让我把液压阀块得进出油管给插上:

液压电磁阀这头捅一下;

另外一头也捅一下!

结果压紧臂还是没有打开,这样油路更本没有泄压嘛!!
供应商不太靠谱啊,让供应商现场来处理也不可能了,钱都付完了咯!
没办法,我只有松动油缸旁边的油管接头了;
最后,每路油管都得松动了一个油管得进出油管接头,油标出来一些,油管就能泄压,压紧臂也都能打开了!

但这种办法比较老土啊,特别是松油管接头得时候,油会突然标出来,不小心就搞到裤子上了。。。
哪位大神有没有更好得油压管理得泄压方法??

网友:
都是你供应商说的这种做法,看看原理图吧一定是那个细节没注意到。

网友:
电磁阀直接打开就好了
费那么多事情

网友:
有进有回,才能运动。没回油不就憋死啦

网友:
供应商说的没问题,你只顶电磁阀两端泄了油管内的油,液压缸是否带自锁控制,自锁控制在系统不工作或停机时保持压力,避免出现安全问题。

网友:
躲远点啊,带压的油喷身上可能会出事的

网友:
得看原理图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其实就是泄掉保压阀到油缸之间的压力油,电磁阀得电可以,手动也可以,带压拆油管,不可行。

网友:
俗称找喷

楼主:
|lovesxl8发表于 11-23 15:06俗称找喷
呵呵,不至于吧,我只是不在行。。。

楼主:
|shixijiang发表于 11-23 07:58电磁阀直接打开就好了

费那么多事情

旁边没有液压站了,治具已经被叉车搬运到别的地方去了。

楼主:
|wugehaoniu发表于 11-23 08:25有进有回,才能运动。没回油不就憋死啦
这副夹具处于静止的状态!

楼主:
|wanglj671发表于 11-23 09:21供应商说的没问题,你只顶电磁阀两端泄了油管内的油,液压缸是否带自锁控制,自锁控制在系统不工作或停机时保持压力,避免出现安全问题。

液压缸应该没有自锁功能,只有两端有调压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不至于吧,我只是不在行。。。

开个玩笑的,其实做液压的都经历过喷油,也是经历过才长记性。 以前也是有保压的管路,不知道泄压,拿把扳手就干,,结果你也经历了。。

网友:
你这样手捅电磁铁强制泄压如果电磁阀下面只是叠加式单项节流阀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图中照片你手动强制的换向阀下面还有一台叠加式液控单向阀啊 ,肯定是不行的了。这种情况只能把液压缸前后腔油管拆开暴露在大气中 ,就可以想怎么动都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