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型铁虚拟圆尺寸应怎么标注?

楼主(2020-11-23):
V型铁虚拟圆尺寸应怎么标注?直接标待测圆直径?还是标参考尺寸?还是标理论正确尺寸?还是其它?为什么?欢迎指教,

网友:
你这个跟圆一点关系都没有,直接标注V铁的加工尺寸,上面放的圆,随着圆的大小变化,圆心是变的。。

网友(点评):
就是限制V型铁的高度

网友:
抛开应用场景去谈精度,就是在耍流氓

网友(点评):
谈的是标注

网友(点评):
我也说的是标注呀?比如我常干的事儿,就是随便拿根棒放上,对夹紧力没要求,我就随便画个最大最小圆,只要V面能靠上,高个一两毫米有夹紧间隙就OK。哪管它中心尺寸。你要做什么高精密定位,那也得看你定的是啥

网友(点评):
要求两个V型铁的“中心高”(虚拟圆中心到底面的距离)要一致,此时就要提出比较严格的尺寸要求,

网友(点评):
既然是要求中心高一致,做为设计图纸,当然标设计基准了。只是没你想的那么严格,加工时尺寸会转换成工艺基准的。

网友:
如果是用标准量棒检测,那就是给出量棒的代号或者尺寸,给出从量棒外圆(顶端)到V铁底面的尺寸,简单粗暴

网友(点评):
没有测量棒,这个圆是三坐标测量时模拟出来的,

网友A:
圆心高度到V型铁底面的高度距离和精度要求,标注出虚线圆的直径就可以了。虚线圆的直径+精度没有意义。

网友(点评):
虚拟圆直径加括号还是方框?

网友B:
确实是跟圆没有关系,只是借助这个圆来画这个V形铁,画完之后直接标注V形铁就可以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心高度到V型铁底面的高度距离和精度要求,标注出虚线圆的直径就可以了。虚线圆的直径+精度没有意义。

这个圆是不存在的,因此我觉得不应像尺寸要求一样标出。但我不确定应给参考尺寸,还是理论正确尺寸,或是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跟圆没有关系,只是借助这个圆来画这个V形铁,画完之后直接标注V形铁就可以 啊

没有这个圆,V型面高度位置不好标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圆是不存在的,因此我觉得不应像尺寸要求一样标出。但我不确定应给参考尺寸,还是理论正确尺寸,或是 ...

虚线圆给出参考尺寸。

网友:
圆有参考尺寸就行

网友:
标理论尺寸

网友:
虚线圆就够了,示意而已!

网友(点评):
需标出直径,不知是标参考尺寸还是理论尺寸?

楼主:
国标里就标个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