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根丝杆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0-11-23):
求助,两根丝杆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你从哪点看出这两是丝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哪点看出这两是丝杠的?

滚珠丝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从哪点看出这两是丝杠的?

你多久没配眼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多久没配眼镜了

你戴了眼镜,你说呀?眼镜能看出区别呀?估计你家摄像头都够呛

网友:
不一样长(手动滑稽)导程一样吗?材料一样吗?滚珠不一样可能导致径向游隙,轴向负载力和精度等级不一样,厂家交货书里应该有具体图纸,发出来看看

网友C:
怎么看起来一个是滚珠丝杆,一个是滚柱丝杆,导程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起来一个是滚珠丝杆,一个是滚柱丝杆,导程不一样。

被你们打败了,首先,螺旋杆不一定是丝杠,进料机构也有螺旋送料的。楼主既然确定它是丝杠,那么必定有测量手段或能证明是丝杠的东东,既然如此,他本身就应该知道不同点在哪儿,有测量手段都不知道不同在哪儿,问一群盲眼人,下盲棋么?

网友:
大家踊跃发言,各抒己见,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仔细看一下网站打开的预览图(左)和点击打开后的原始图(右)很容易误导人,
左图给人的感觉:不是螺旋啊!明明是圆环吧!
再看这个放大的图片,左边的看起来是滚珠丝杠,右边就比较模糊了,是吗?有点像,但导槽是圆弧吗?还是LZ自己测量吧!

网友:
看截图说明  红色箭头指空槽,绿色指滚道,导程确实不同。

网友:
直径不一样

网友:
一个是滚珠丝杠,另一个不确定是滚珠丝杠,底部不是圆弧状,难以确认

楼主:
两根都是滚珠丝杠,外径都是25,导程都是10,只是两根丝杆是两个供应商的,发现不同的供应商那个滚珠的槽会不一样,导致没办法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根都是滚珠丝杠,外径都是25,导程都是10,只是两根丝杆是两个供应商的,发现不同的供应商那个滚珠的槽会 ...

这有点像轴承,甲生产的外圈和乙生产的内圈也会不配的。

网友:
是一样的品牌吗

网友:
这真得是考眼力劲儿,感觉就导程不一样了。

网友:
不同的品牌基本螺杆和螺母不能互换,同品牌不同系列也不能互换。一般丝杆坏了能修就修,要换就跟螺母一起换

网友:
两根丝杆用的钢球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