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的大师帮说下图里面溢流阀还有液控单向阀的作用

楼主(2020-11-23):
特别是那个液控单向阀为什么会有XY两个控制口,一般都是x控制口多,xy口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网友A:
溢流阀——不知道指的是那个,懒得找;
液控单向阀——X是先导进油,Y是回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溢流阀——不知道指的是那个,懒得找;
液控单向阀——X是先导进油,Y是回油。

图中画红圈的还有标注1和标注2作用。

网友(点评):
第一张图溢流阀是当A路进油,油缸向上动作时的安全阀作用;下面这张图中1是电磁溢流阀,起快速卸荷或远控卸荷,2是一般的泵出口的溢流阀,两个溢流阀双保险,1应该设定压力比2大一些。

网友B:
第一张图片中的溢流阀是普通溢流阀,设定系统压力为22MPa(进无杆腔的压力),这个系统压力有一路y作为液控单向阀的控制压力,控制液控单向阀打不开;当液控单向阀的另一路x压力来自管道φ18x4,当这一路有控制压力时,液控单向阀打开。

第二张图中左边为先导式溢流阀,右边为普通溢流阀。

液压原理图中的溢流阀都没有画出去油箱的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片中的溢流阀是普通溢流阀,设定系统压力为22MPa(进无杆腔的压力),这个系统压力有一路y作为液控单 ...

分析的非常仔细,到位。高手!!!

网友:
没看太清楚( ̄▽ ̄)",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片中的溢流阀是普通溢流阀,设定系统压力为22MPa(进无杆腔的压力),这个系统压力有一路y作为液控单 ...

非常感谢!下面是图的其余部分,就是一些泵还有油位计,最下面就是回油箱了,我见那些溢流阀都是通过过滤器连到回油箱的,这应该算是去油箱的回路了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液控单向阀x口连接到是虚线油路,可以理解为控制油路吧,但是y连接的是主油路,好像不是控制油路吧,最后也是经过溢流阀到 回油箱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片中的溢流阀是普通溢流阀,设定系统压力为22MPa(进无杆腔的压力),这个系统压力有一路y作为液控单 ...

刚才还有一个问题遗漏,你说到y是控制液控单向阀不打开,意思是y控制的时候液控单向阀就连普通的单向功能都不能实现?直接关闭阀门到导通功能,对吧。

网友:
X口为控制油口,Y口为泄漏油口。主要作用是单向阀反向开启时,降低回油背压对单向阀开关的影响。

网友:
X是外控油路供油口,Y是外控油路泄油口;上面油缸附近的溢流阀是油缸有杆腔保压19兆帕的设定么?没看出还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