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怎么老是变成英制的啊?

楼主(2020-11-23):
都设置了,怎么打开不同的文件,又要设置呢,望大侠们知道下

网友:
又一个没头没脑诞生了
是SolidWorks? 是ug?是 Creo? 亦或是CATIA?把话说明白咋就这么难呢?
近来这样的人很不少 不会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总是让别人去猜 对这样的主儿 俺只有一个字——滚

网友:
我猜安静何这厮是SolidWorks没学明白

楼主:
哪里学过哦摸索着玩玩,各位大侠不要批评啊

网友:
楼主08年就在这混了

网友A:
改模板改模板改模板

网友:
X:\Users\Public\Documents\Autodesk\Inventor 2021\Templates
建立自己的模板然后保存到上述目录下(X为软件所在盘符)

网友:
在选项中设置

网友:
新建部件,再把数模往里面导入,它就能自动去转换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模板改模板改模板

模板改了其他还好,就是画草图时又成英制,还得单独设置,新建一个草图就得设置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板改了其他还好,就是画草图时又成英制,还得单独设置,新建一个草图就得设置一次

这是2021版“改进”出来的优秀表现之一。这不是草图设置的问题,而因为是被采用的样板文件是英制的。应用程序选项管不住这个了。。。

我是没办法。

每次打开软件后第一次创建零件时,要到下面的界面去点击“zh-cn”后,再点击右侧的东西。第二次开始就不用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2021版“改进”出来的优秀表现之一。这不是草图设置的问题,而因为是被采用的样板文件是英制的。应用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