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何计算滑块承载

楼主(2020-11-23):
请教大神如何计算滑块侧力矩。
前端垂直向下重力约7000KG
HGH35滑块静力矩MR反向是1.54KN-m

楼主:
4个滑块垂直间距600   纵向间距500mm  如何计算能否承载7000KG的重量

网友A:
样册上有公式的啊,往前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样册上有公式的啊,往前翻

计算方式不一样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我前面放了7吨的重力  力臂大约在600mm。滑块间距也是600,这样根据滑块MR的侧承受能力1.54KN-M   能否承载的了我这个重力,会不会导致侧翻,还有具体点的公式,麻烦大神给讲解一下

网友B:
你这样的使用方式,滑块没有受到MR的那种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的使用方式,滑块没有受到MR的那种力矩

麻烦给讲解一下可以吗

网友B:
样本里面有计算公式,你算出Pn+Ptn之和乘上安全系数小于样本上的动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样本里面有计算公式,你算出Pn+Ptn之和乘上安全系数小于样本上的动载荷

大神能不能把你那个公式给我看看,我这个样本书里没有这个公式

网友(点评):
我上面发了计算公式的截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样本里面有计算公式,你算出Pn+Ptn之和乘上安全系数小于样本上的动载荷

也就是W/4+F/4咯?我没什么外力,基本上这就是最重的重量,只负载转动。

网友:
这个样本册上面都有线性滑轨的侧向受力规定值,按样本册选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