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线托盘减速

楼主(2020-11-23):
背景:如图所示输送线,输送链速度过快,导致撞击阻挡气缸猛烈,工件倾倒
问题:求一种减速托盘流动速度的装置,最好是纯机械式(输送链速度无法调整)
数据:托盘+工件重量110kg
          托盘尺寸 650x650
          工件H 520
          现托盘流动速度约2m/S

楼主:
图片忘记了  补上

网友:
有换带缓冲挡停试过吗?

楼主:
没有试过,领导要求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东西,越简单越便宜越好

网友:
汽车撞车时会弹出安全气囊,你要不放个放个气球在前面?

网友:
为什么不在阻挡前面加一个开关,快要接近阻挡的时候把速度降下来。

网友:
在控制软件上设计提前减速不行吗?

网友A:
载盘输送速度2m/s,确定是这么快吗?用的倍速链?至少3倍速,跑起来哗哗的吧!
这么快的速度要停下来,冲击力不小,阻挡气缸的阻挡肯定会造成载盘反弹,可在后面加上止逆机构,防止过度反弹。
可载盘再启动时,多久才能达到正常输送速度呢?这个倍速链轮子会打滑,不能短时间内提速到2m/s。
即使这样也解决不了,冲击力造成的工件倾倒问题,只能使载盘缓慢减速。
火车从减速到停下来要经过几公里远,你这个速度条件下,减速又不使工件倾倒,要估算一下减速距离。
给个意见参考:
1.底部加一排阻尼轮子,载盘经过时,自动缓速,最好到阻挡气缸时冲击力就小多了;
2.侧面加几块摩擦片,间隔布置,根据需要调整位置,分段缓冲。

网友:
用带阻尼的挡块
下方提前布置带阻尼的输送辊

网友:
这速度,这重量,直接阻挡不敢想象。

网友:
整个变频调速的,快撞击的时候,做减速过程,完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盘输送速度2m/s,确定是这么快吗?用的倍速链?至少3倍速,跑起来哗哗的吧!
这么快的速度要停下来,冲 ...

用的倍速链,设置速度是2m/S,不过前面4米处还有一个阻挡器,所以实测从启动加速到撞击时大概只有1M/S,只是这个速度也已经很快了,

不过可以试试你说的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肯定是要增加油压缓冲器的!

网友:
从图片上看,怎么看也看不出来有110公斤啊。
这重量这速度,油压缓冲器都不一定行了吧。得用两个气缸,靠压缩气缸减速,设置溢流阀。气缸会发热,注意安全。

网友:
头尾加缓冲带,增加摩擦力。可以用斜坡等减速

网友:
阻挡气缸最大应用40m/min速度  你这个速度太高了

网友:
110kg-2m/s没见过,感觉有点可怕。

网友(2021-01-29):
相当于一头发情公牛冲向你,

网友(2024-04-29):
一分钟120米?要这么快吗?

网友:
前方就用阻挡+弹簧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