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进高低温箱的金属材料

楼主(2020-11-23):
前辈们,我现在要做一套测试的治具放进高低温箱里,温度-35°~65°,请问一下,用什么金属做比较好

网友A:
可以用Q345E,但是最低使用温度在你说的低温线上,如果用不锈钢,高低温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Q345E,但是最低使用温度在你说的低温线上,如果用不锈钢,高低温都没有问题。

大侠,那个护理床怎么看?请教

网友(点评):
你发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Q345E,但是最低使用温度在你说的低温线上,如果用不锈钢,高低温都没有问题。

http://www.cmiw.cn/thread-1022688-1-1.html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仔细看了技术部分,思路非常不错!是你们将要研发的项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Q345E,但是最低使用温度在你说的低温线上,如果用不锈钢,高低温都没有问题。

我不是那个lz。我觉得just so s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Q345E,但是最低使用温度在你说的低温线上,如果用不锈钢,高低温都没有问题。

军工记忆 纪录片 讲解J10的生产过程,曲面成型,也是用上下两个阵列的油压机+伺服电机来压制板材,获得曲面。

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13369794741321104653

思路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

同意。

网友:
也可以用热作模具钢,这种材料对于温度的影响会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