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面有做门窗/幕墙设计的吗?冒个泡,一起学习一下

楼主(2020-11-23):
先说一下自己的情况,毕业时做过钣金制造业的工艺,产品开发,到这几年做门窗开发。论坛里应该还是做制造业和非标设计的比较多,不懂论坛里面有做门窗/幕墙设计的?冒个泡,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A:
幕墙算是建筑领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幕墙算是建筑领域了吧

门窗、幕墙总的来说算是建筑领域,但设计的过程又结合了机械的工艺和制造技术。所以就想看看有多少机械在做这个中间工作的

网友B:
老板在哪里做门窗开发呢?门窗开发比机械简单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板在哪里做门窗开发呢?门窗开发比机械简单多了吧?

是的,比一般的机械简单,但要想做好还是挺难的,特别是没有特别厉害的人指导的话。海外的工程,大部分都有气密性、水密性、抗风压的要求,还有隔声、隔热等等参数。遇到要求较高的,要在层层条件的要求下,选择最优的方案还是挺有挑战性的。所以想在论坛看看有没有做这个的一起相互学习一下

网友C:
这个钣金建筑行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钣金建筑行业了吧??

现在可能行业慢慢也不会分的那么严格了。碧桂园不是也开了一个博智林做建筑机器人的分公司吗,其实只要是金属的结构,和机械都挂的上,只是看用于哪个行业而已。机械总不会一直停留在制造业,这样也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比一般的机械简单,但要想做好还是挺难的,特别是没有特别厉害的人指导的话。海外的工程,大部分都 ...

外贸我没怎么接触过,国内系统门窗开发行业似乎发展到头了,抄来抄去的。江浙沪的门窗研发企业需求少之又少,只有广东那边偏多,工资一般。你想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贸我没怎么接触过,国内系统门窗开发行业似乎发展到头了,抄来抄去的。江浙沪的门窗研发企业需求少之又 ...

是啊,国内的门窗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高档的门窗消费不起。可能在等待下一波大的变动,如果有人整合制作成结合app操控的智能家具一部分还是有搞头的。通过app设定每天什么时候开窗通风,什么时候关窗,成为物联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国内的门窗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高档的门窗消费不起。可能在等待下一波大的变动,如果有人整合制 ...

高档的门窗消费不起”,智能门窗已经有了,没有成熟的工业化一体设计,只是在门窗外再加个控制器。价格不菲,实际上并不受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