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销0.4的铜产品

楼主(2020-11-23):
车销外圆时有偏心。铜原材料是有0.175的成型内孔。车销外圆至0.34 过程中导致外圆偏心。车床是瑞士ecso车床设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工艺嘛。。。。
话。说。你。句。句。都。是。句。号。是神马个意思?

网友:
夹持工件的时候就是偏心的

网友:
0.175的成型内孔怎么打的表?

网友:
0.175孔一般是拉毛细拉出来的,好一点的管料拉出来的同轴度能0.1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1-23 21:570.175的成型内孔怎么打的表?
瑞士进口的原材料

网友:
装夹的时候一定要把把外圆给敲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