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数的确定(优先考虑互质还是满足中心距)

楼主(2020-11-23):
如图,大齿轮118,模数8,中心距555.6,在这个前提下选择小齿轮齿数19还是20

网友:
你的中心距555.6怎么定的?
19,20差别不大,都要变位。

网友:
传动比呢?哪种传动比更合理?

网友:
不建议这么干,一般都是整数的。

网友A:
中心距是温饱,互质是小康,先温饱再小康。

网友B:
需要变位,否则中心距满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距是温饱,互质是小康,先温饱再小康。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变位,否则中心距满足不了

变位不太懂呀,很公式挺复杂的,小供应商能做吗,这不是什么复杂的大批量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