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管

楼主(2020-11-23):
6000瓦激光切割管,能切180无缝吗?

网友:
能割,转着割。

网友:
要看壁厚和材料?

网友:
激光器的功率和切管的外径没有关系,只和板厚有关系
如果你的回转机构足够大
别说180的 就是一米八的 也一样能切
6000W最大应该能切 25厚

网友:
三轴激光切割没问题的,

网友:
,老铁,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