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械新手,关于钻攻主轴电机的选用

楼主(2020-11-24):
最近上面给个小案子,就是做个小的侧边打孔攻牙的机床,XYZ三个轴用伺服来控制,就是钻的那个轴,可能要平凡启动,还要省成本,所以纠结还是用伺服还是用皮带连个三相异步电机加个变频器,选多少W的

网友:
行程、钻多孔、攻多大牙什么参数都没有也是厉害

网友:
现成的钻攻动力头不香吗?

网友:
要算钻头轴向切削力

网友:
直接选用钻孔动力头,再陪滚珠丝杠导轨组件,即可形成非标专机。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1-24 18:10直接选用钻孔动力头,再陪滚珠丝杠导轨组件,即可形成非标专机。
谢谢回答

楼主:
|无敌小蒋发表于 11-24 11:13行程、钻多孔、攻多大牙什么参数都没有也是厉害
最大的牙孔M16的,不打钢板,就铁板和铝板

楼主:
|无敌小蒋发表于 11-24 11:13行程、钻多孔、攻多大牙什么参数都没有也是厉害
z轴行程30mm x向的就是100mm,y的要长点大概1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