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带槽的直线轴承

楼主(2020-11-24):
请问一下高人,这种直线轴承中间的槽干什么的,具体怎么用呢?

网友:
应该是用来涂抹厌氧胶之类的粘黏剂的

网友:
限位用的吧

网友:
就是防止轴旋转的,单根轴轴会旋转!

网友:
不是高人!

我偶尔用来限位用。实际设计中,安装用的零件壁都会设计的很薄,我就用两个孔用卡簧限制直线轴承的位置

另外,米思米有技术支持电话,有问题你可以直接打技术支持热线!

网友A:
见过轴承也有这样的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轴承也有这样的槽

我都是用球头螺钉顶住

网友: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网友B:
LZ有没有注意到,你上传的图片另一面,直线轴承有两个沟槽!可以装限位片的。
多翻翻书吧!日本企业的资料做的还是很用心的,这点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有卡片的,防止轴向攒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有没有注意到,你上传的图片另一面,直线轴承有两个沟槽!可以装限位片的。
多翻翻书吧!日本企业的资料 ...

谢谢老师,两端有卡槽的这种我知道怎么用,我问的是中间带槽的这种该咋用?这是两种不同的型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