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计算

楼主(2020-11-24):
如图,步进电机(黑色部件)带动转盘(黄色部件)旋转,现在知道黄色转盘质量0.65KG,转动惯量3248千克平方毫米,转速能保证5转每分钟就行。
我选了一款42的步进电机,扭矩0.7N*M,不知道合不合适

网友A:
一般选型电机惯量与负载惯量的比值在一个范围之内。
你这个比值好像有点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选型电机惯量与负载惯量的比值在一个范围之内。
你这个比值好像有点太大了

那如果转动惯量是308呢

网友B:
你这个转动惯量是正确的吗?按这个算最小的步进都没问题

网友C:
这个是个风机吧?计算出风机轴功率,再根据功率,扭矩和转速公式计算风机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转动惯量是正确的吗?按这个算最小的步进都没问题

东西确实很小的,之前用了个57的没问题,想换个小的试一下。这方面的计算有公式吗?我会算三相电机的但是不知道步进的具体该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个风机吧?计算出风机轴功率,再根据功率,扭矩和转速公式计算风机扭矩。

哈哈,不是风机,是个下料装置,叶轮空间中放颗粒状物料

网友D:
扭矩太小了,最起码要能达到2N. M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扭矩太小了,最起码要能达到2N. M这个样子的!

经验呢还是有计算步骤的?感谢不吝赐教

网友:
坐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