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增强尺寸标注没有公差等级和公差值了

楼主(2020-11-24):
如图,原来在代号g,h,j旁边栏有公差等级的,现在没有了,公差值也没有了,搞了半天没搞出来,autocadmechincal2014的,不知是哪里设置不对,求助。

网友:
右边图片中显示是“h7”。

网友:
按后边三个小点?

楼主:
按后边三个小点是手动输入公差值用的

网友:
点下蓝色h7按键旁边的键看看,应该这两个键是控制代号显示还是直接公差显示的

楼主:
继续等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