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详细的标准件的三维图纸

楼主(2020-11-24):
有没有标准件,详细的结构图纸,比如KK模组,里面用的轴承,怎么固定的,螺丝。还有气缸,里面具体的构造。减速机里面的轴承,齿轮,轴安装固定细节。

网友A:
你想要的太多,人家给你正确的外形图纸就不错了,想要结构,买回来研究一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的太多,人家给你正确的外形图纸就不错了,想要结构,买回来研究一下不行?

有这个三维图,维修起来要方便一点

网友:
叫厂家来修更快,

网友B:
作为一个供应商,我只能说:最多这样,不能再多了——三维是不可能的

网友(点评):
良心供应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供应商,我只能说:最多这样,不能再多了——三维是不可能的

这已经很好了,我们几次找供应商拿来的安装图,孔眼是错的,装上去,改了孔眼。总装发现别的地方有干涉,刁供应商,他说厂家有权改。

网友:
不就是什么丝杠模组,同步带模组么?结构有什么复杂的。你专挑KK的,那你买套他家的看不就好了。这些玩意现在还能玩出高科技?

网友:
要那么详细的资料,厂家相当于把整个设备的制造图纸都给你了,或者说,你拿到这么详细的资料都可以生产成品的

网友(点评):
没尺寸公差也就是看看罢了

网友(点评):
也是不错了,对后期维修的人来讲,提供了很多方便

网友:
要个总装的PDF图纸就可以,详细零件图不会给你的。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11-24 15:57作为一个供应商,我只能说:最多这样,不能再多了——三维是不可能的

有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供应商提供的数模也是简化版的,就只有留一些关键部位的安装模型。

网友(2021-10-13):
找代理,买它东西一般都有,上银的KK模组,3D都能给到你风琴罩这种细节程度。

网友:
零部件图册

网友:
能有一些详细的外观模型就不错了,对内部有兴趣只能买回来拆了抄数!这事我经常干

网友C:
标准件的话,下载个今日制造,可以下载标准件,不过我还是喜欢自己画,用设计表建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标准件的话,下载个今日制造,可以下载标准件,不过我还是喜欢自己画,用设计表建库

请教设计表建库是指外置Excel里连接配置吗?然后放入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设计表建库是指外置Excel里连接配置吗?然后放入库?

可以包含在模型文件里面,计算机上要安装Microsoft的office软件,在SolidWorks里插入设计表,选择对应设计尺寸,再添加用于驱动的系列尺寸,具体操作可以百度上找个视频看看,很简单的,一学就会

网友:
厂家一般可以给装配图,但一般不给标尺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包含在模型文件里面,计算机上要安装Microsoft的office软件,在SolidWorks里插入设计表,选择对应设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供应商,我只能说:最多这样,不能再多了——三维是不可能的

不错哇!很热心的供应商

网友(2022-02-16):
要个总装的PDF图纸就可以,详细零件图不会给你的

网友:
来看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