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画图的速度怎么样?

楼主(2020-11-24):
不被外界打扰的情况下,一上午能画多少?(标准件用供应商的3D模型,其余零件纯自己画,不拿原有的来改)。

或者说,上一张图,说说画这些内容用了多久时间?

我是总觉得自己画图慢,所以想问问大家速度如何。

网友:
单纯的速度有何意义?就会一条流水线,每天生产100个手机,其中50个质量有问题,100这个数字有何意义?

网友:
看来有人一直很关心这个出图速度,首先,你出图速度从何而来?其次,你要做的是什么项目?比如现在让你做光刻机,老板让你一个月出图,你铁定认为他有毛病。没那水平嘛,见都没见过。做个毛,还速度。

网友:
自己正常发挥就行了,别太看重速度,自己给自己挖坑。

网友A:
这个还真没个标准,比如,要你搞个小结构,你脑子里面有大概的形状了,信手拈来,如果没有,那估计也画不出来。快慢只是从你脑袋里面输出的一个过程,最重要是脑袋里面有货。

网友:
作为一个设计师不应该太纠结画图速度,这是画图员干的事情

网友(点评):
哥们是超级大公司的吧。现在大部分公司,设计,画图,工艺,采购都是一个人啊。

网友:
画图很快,但想方案,构图很慢。。。我一半时间在想方案,没动手。。。。在办公室白坐几天,脑子在飞速的转动,然后再动手。。。。

网友:
画图的时候也是构思,找错的过程,速度难以确定,老板都是想要员工能用最快的速度画图,但是情况难料啊,还是以画图准确不返工为主吧

网友B:
你说的是出图?简单的6、7张,复杂点的3、4张,再复杂两三天一张。

网友(点评):
如果画好三维或已经CAD画好总装图,你这出图速度也太慢了,比我还慢,我是出了名的慢,简单的一天怎么也能有十几二十张啊,不然上百张图纸要出到什么时候?

网友:
我之前画很快,但是我建议还是先将方案想清楚,想久一点,全面一点,否则后续光速出零件图之后就懒得复查了。
个人操作还是可以大幅提高画图速度的,心神合一,鼠标操作要快狠准。

网友:
做方案或者思考结构很耗时间,方案搞清楚了,结构想明白了,画图很快。
前面的没考虑明白,会一会画,一会删,甚至作废,这样就谈不上效率。

网友:
欲速则不达,熟能生巧,信手拈来。

网友:
出图速度一般就好了。不要求快,要考虑清楚。画完多检查,多思考。看看哪些地方有问题。不出错,加工工艺性好。才是王道,速度是最次要的。

网友:
简单的图十分钟。复杂的几天甚至一周以上。

网友:
从来不求快,我只按我的速度来

you can you up
no can no BB

网友:
看情况,像机架这种真心快不了,有时一上午才能一张!做设计不能求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出图?简单的6、7张,复杂点的3、4张,再复杂两三天一张。

不说出图,就说3D结构

网友:
画图匠是计件工吗?

网友:
最近正好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给你个解答吧。
三种情况。一是需要构思,二是不需要构思,直接点就是抄图,三是被指挥。
需要构思的大部分都是大家说的非标设计。这个需要构思,有的脑海里转得飞快的设计师,两天构思,五个小时搞出设备三维图来,还有倒角渲染等等的。真是牛人。
抄图的,就是有现成的图纸让你画成CAD的,这个要看线和标注尺寸的总数了。二十以下的基本上两三分钟的事情,二十至五十之间五分钟,一百的一个小时。以此类推。前段时间画了个很难画的图,几百个标注尺寸,几千根线,总数加起来近万,用了三天时间,每天是标准的八小时。
被指挥的就是别人告诉你怎么作图你就要怎么做,最多用在产品设计行业,这个要看指挥人员了。要是今天让你改一下,明天让你换一下,一辈子都画不完。一般情况下首先要弄清楚指挥人员的意图,然后思考一下将自己的疑问说出来,弄懂了那就是简单的抄图了,效率也是抄图的效率。

网友:
这种问题有人也问过,那是80年代手工图,都是厂里的模具或工装图,我的回答是总图5天一张,零件图一天7张

网友C:
一味的在意速度会死的很惨,特别是非标。这年头出图3天,调试半年甚至更长的比比皆是,我做非标以631为原则,6分时间设计,3分时间装配,1分时间调试,这样后续基本上没有什么售后问题,除非元器件损坏

网友:
诸位多扪心自问一下:真的会画图吗?

网友:
这个不太好衡量啊

网友:
不被外界打扰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想这么无聊的事情?

在这个社区里自称是“画图”的,应该是多少跟设计沾边儿的。

是真的“画图”慢,还是“不知道该怎么画儿绞尽脑汁儿”花时间?

我绝对是后者。。。

网友(点评):
我慢的时候通常就是不知道怎么画,没想好,但是又要纠结速度,因为别人在边上看着呢,看你没动手,就要催,一催更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个标准,比如,要你搞个小结构,你脑子里面有大概的形状了,信手拈来,如果没有,那估计也画不出 ...

正解!

网友:
思路最重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味的在意速度会死的很惨,特别是非标。这年头出图3天,调试半年甚至更长的比比皆是,我做非标以631为原则 ...

支持一下

网友:
画了个电磁铁手爪,2个小时,出初步的结构。包括电磁铁选型 浮动弹簧 直线轴承导向机构 如何固定等等。
要是细化到连螺栓都装配上,那得至少再加一天。  要是出工程图 得再加4个小时。
别看东西小,零件多  还需要绞尽脑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