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齿轮的惯量能否按照圆柱体的转动惯量计算?

楼主(2020-11-24):
请问齿轮的惯量能否按照圆柱体的转动惯量计算?

网友:
不是本来就按照圆柱体来算的吗,总不好把齿给抠掉算吧

网友:
粗略计算应该等同于圆柱。

网友:
大致计算没问题的,相当于多了一点安全系数,精确计算用软件生成3D就好了

网友:
等同于,可以这么考虑的!

网友:
设计手册上查到的,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