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通机架美观问题

楼主(2020-11-25):
方通机架为了确保平面精度在安装面焊接了垫块,这样的话垫块与底板配合后产生了,受垫块高度的缝隙。    怎么美化这个呢    是焊接钣金吗   新人求指导 谢谢大家

网友:
满焊打磨喷涂

网友:
1. 空隙包钣金锁;
2. 上机罩向下延伸,包住大板和机架的空隙;
3. 机架门向上延伸,包住大板和极佳的空隙。

PS: 一般很少有客户拿这个空隙说事,我这边就碰到过一次。

网友:
用钣金包住吧。

网友:
我们很多设备也是这种结构,还没遇到过客户那这个说事的,最简单就是用钣金包一下,或者干脆做成全钣金外立面的形式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你做设计的问题了。首先,你为什么要设计这个缝。其次,你为什么要取消这个缝。如果你整体设计理念是无缝设计,而这条缝又真实存在。那么你就要考虑如何隐藏这条缝,隐藏到什么程度?这个很重要。你可以包块皮,上面众位所说的钣金也是方法,当然这世界还有诸多手段,比如装饰条。至于选什么样的装饰条,还是你自己的问题。首先,你必须先有外型观。像有些公司认为我就是要功能,别跟我提外观这事儿的这种理念,你用什么方法都不管用。记住你是做设计的,设计长什么样,是你自己定的,不是别人告诉你的。事实上我们在虚拟世界看到的外观与现实世界有些差异

网友:
大神们说的好。都是实践出发。谢谢分享

楼主:
多谢各位大哥大姐的解答哈  有回复时间限制 不一一感谢了哈

网友:
焊后方管上面的钢块再铣一刀!

网友:
如果用焊接架子的话通常用板金盖住

网友:
客户不说我们就保留这个缝隙,一般也没有人説这个问题

网友:
方通机架上面焊台板,不用满焊,台板四周比钢管架子大点,下面脚上含地脚板

网友:
直接要求满焊,焊完之后打磨平整,在喷漆。这样就没有缝了。

网友A:
方通机架,美观优先级应该较低吧。
实在不行垫块放侧面吧,漏的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通机架,美观优先级应该较低吧。
实在不行垫块放侧面吧,漏的少点。

侧面也是个方法,不过要考虑承重的问题

网友(2021-10-12):
引用 网友A:
方通机架,美观优先级应该较低吧。
实在不行垫块放侧面吧,漏的少点。

美观是其次,一般机架内部是电控柜,有缝灰尘容易跑进去

网友:
还真没有哪个客户因为这个提出整改要求,不行的话就用卡玻璃的那种赛条堵进去吧,反正也就是10mm不到的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