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适应机构

楼主(2020-11-25):
各位大佬好,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使用热压焊接的时候,发现产品间存在差异,导致水平不一致,现在准备设计一个自适应的焊接机头,保证焊接效果,即使下面的产品不平整,但是机头可以通过自己的自适应来调节水平。
目前遇到问题:
1、自适应的机头机构应该选择什么类型的(之前没做过),球头的或者弹簧?
2、自适应的压力可承受的范围一般在多大?我这个产品在30-50N之间。

各位大佬有推荐不。谢谢!

网友:
  气缸+球头结构?

网友:
最好是球头和弹簧组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