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钣金设计问题,求大佬或有相关经验的老师傅指点

楼主(2020-11-25):
如图所示,这种机床外壳钣金是怎么绘制出来的,为什么编辑特征,直接就是展开之后的草图,再进行基体-法兰的创建?而且草图是无尺寸未完全约束的,应该不是直接画出来的吧,如果是装配体中至上而下设计来的,那也不是这样的啊?求大佬或是有相关作图经验的老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Solidworks基础功能,钣金出图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基础功能,钣金出图建模

您是看错了问题了吧,钣金绘制肯定知道啊,问题是,模型的草图是展开式的草图,谁能这么厉害,建模草图上来就能画出展开后的草图吗

网友:
他这个草图是从二维图里到到SW里的吧。之前俺也用过,是用来验证展开图的尺寸;这里面“绘制的折弯”就是折弯线的位置。

网友:
是草图导入的吧

网友:
是很厉害,,,,,如果是生产图的话。

网友:
看错了,说不定是别地方的图纸引用过来的,我也干过这种事

网友:
是很厉害,,,,,如果是生产图的话

网友:
用钣金折弯模块这种防护板造型不得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