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产品开方孔

楼主(2020-11-25):
有一个产品需要开一个40*80的方孔   60个厚   方孔倒角R5    有什么快捷一点的加工方法   目前是线切割   孔的精度+0/+0.2

网友:
材料及硬度呢?数量大吗?拉床拉削!

网友:
好像有钻方孔的钻头

网友:
先钻孔,留余量,然后上拉床加工

网友:
先用激光切割挖一个大孔,再用CNC铣出来。

网友:
上加工中心用铣刀铣出来

网友:
首先需要确认下是什么材料,如果是普通的低碳钢或者中碳钢,零件外形又有地方可以定位,建议先用钻头钻再进行红冲,红冲的精度大概也在0——0.2左右,方法2钻孔后用油压机进行冷挤压,挤压精度相对更高一点,如果这两种可行的话比想切割应该要省成本
如果这个件可以红段那成本更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