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零件草图引用装配体草图提示不能使用,会生成有冲突的关系

楼主(2020-11-25):
我在装配体画了一个草图,然后想在零件上用异形孔开孔,结果异形孔草图不让约束到装配体那个草图,也不能实体引用那个草图的线;
直接画草图引用或和装配体草图发生关系也不行

楼主:
自己解决了,方法是断开零件和外部参考的关系即可

网友A:
断开后草图尺寸变了零件空位不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后草图尺寸变了零件空位不会变

啥意思?我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
|妖洞两拐发表于 11-25 13:45自己解决了,方法是断开零件和外部参考的关系即可
可以的,自学成才!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意思?我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断开参考关系后,在装配体里改草图的尺寸,零件中的异形孔位置还能跟着更新吗?

楼主:
|jqrihc发表于 11-26 21:12
断开参考关系后,在装配体里改草图的尺寸,零件中的异形孔位置还能跟着更新吗?

我断开的是之前的草图,不是后面异形孔的草图,前面的草图不会更改了,所以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软件会这样,明天用一个简单模型测试一下,为什么软件不让这样做

网友A:
试试    系统选项——外部参考——当编辑装配体时,允许零件具有多个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    系统选项——外部参考——当编辑装配体时,允许零件具有多个关联

多谢大神,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