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最为动力源进行冲压

楼主(2020-11-25):
请问下各位,冲压0.15不锈钢的材料成型,用气缸冲压还是小冲床去冲压呢, 感觉气缸冲压速度缓慢过去,瞬间冲击力没有小冲床好。

网友A:
可以用气液增压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气液增压缸呀

就是这样的气缸,感觉一次成型效果不好,需要冲压2次,

网友:
大力出奇迹几时都适用的

网友:
最好是用小冲床来加工,气缸作为移动源还可以,作为动力源就有点不妥了

网友:
是自己设计的还是外购的?外购的话只管提条件,对方满足就好啦。自己设计的话多参考同类设备,甚至可以网上搜集一下领军企业的产品样本、信息,前车为鉴,没有什么好怕的

网友:
先确认好冲压的周长,再计算出具体的冲压力,然后来具体选型。。。

网友:
虽然产品很板,但材质是不锈钢,所需的剪切力不容小觑,气动输出力不足,液压动作又缓慢,最好是用冲床,啪的一下给它冲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气缸,感觉一次成型效果不好,需要冲压2次,

你这个不是气液增压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