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配置突然不生效了

楼主(2020-11-25):
此配置突然不生效了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 这几天毫无征兆的 此配置没用了 一个参数不能设多个数据 麻烦各位朋友解决下

网友:
似乎是要先设置此配置在修改尺寸,2个不能同时进行

网友:
在首选项里面恢复默认设置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