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2Cr13还是304?

楼主(2020-11-25):
日常设备设计当中,经常会用到一些不锈钢做的钣金折弯件。也没有什么高温高硬度或其他特殊的要求,仅仅做一些简单结构支撑或者外壳。
偶尔看到有同事用2Cr13,而本人习惯是用304,好像也没什么差别。
以我的认知,2Cr13作为马氏体不锈钢,突出的特点是经过热处理后表面可以达到很高的硬度。
想请教一下论坛的老师们,除此之外,这两种材料在其他方面是否还有比较大的差异?
比如成本,防腐性能,工艺性,等等。谢谢。

网友:
304不生锈,另一个会生锈。加工起来304不好加工,工价会高一些。如果需要耐磨,304没法热处理不如另一个热处理以后强。

网友(点评):
2Cr13也基本不生锈,一般条件下防锈性能没有很大区别

网友(点评):
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一般条件下,用2Cr13还更便宜?

网友:
2Cr13不锈钢是属于马氏体不锈钢,不含镍;0Cr18Ni9不锈钢即304不锈钢,属于奥氏体不锈钢,含8个镍

网友:
可以度娘下,????

网友(点评):
百度过。看看大家有什么不寻常的意见

网友A:
感觉你这也没什么要求啊。甚至不用不锈钢都行。

网友(点评):
用碳钢板加表面处理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也没什么要求啊。甚至不用不锈钢都行。

那还纠结啥,你这两种料我都用过,一般我是需要硬度比较高,需要热处理的零件才会选2Cr13,否则能304还是304,304属于比较平庸无功无过,用起来不容易出问题,2Cr13如果处理不好容易生锈。

网友:
还可以考虑用Q235

网友:
不要用点评,点评是没办法回复的。

如果你不知道用什么,那就用304,好看。

网友:
钣金件用304

网友:
不要用点评,点评是没办法回复的

网友:
还是不锈钢合适,其他材质的应用效果不太好!

网友:
如果用途只是不生锈,也不做其他要求的,我个人觉得用304就可以了,相对来说304市场好找普遍,一买就买的到

网友:
2Cr13是不锈铁,304是不锈钢,316是食品级的不锈钢
不锈钢时间长点就会生锈,价格比304便宜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