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角焊缝中的三面符号([)大家怎么添加的?

楼主(2020-11-26):
我现在用中括号,感觉怪怪的,想知道大家怎么加的这个符号

网友A:
自己制作一个特殊符号,每次插入 “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制作一个特殊符号,每次插入 “匚”

我单独插入一个符号,放在焊接符号旁边,看上去太不协调了,符号字符高度也是和文字一样的3.5毫米,改成2.5毫米好些了
还有这个对接符号,怎么这么大?

看来这个软件里面的GB焊接符号不全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单独插入一个符号,放在焊接符号旁边,看上去太不协调了,符号字符高度也是和文字一样的3.5毫米,改 ...

SW吗?效果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吗?效果如图

对呀,你这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呀,你这是怎么做的?

电脑运行搜索,就可以自定义字符了,自定义完就可以直接辅助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运行搜索,就可以自定义字符了,自定义完就可以直接辅助使用了

大神,牛叉,定义后怎么调用?

网友B:
用插件来标注会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牛叉,定义后怎么调用?

看附图,直接复制使用,后面没怎么出工程图就没研究,你可以继续研究一下怎么添加到输入法当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运行搜索,就可以自定义字符了,自定义完就可以直接辅助使用了

我试了一下,工程图可以看得见这个符号,可是输出PDF就看不见这个符号,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插件来标注会方便很多!

什么插件?

楼主(2020-12-29):
|妖洞两拐发表于 12-01 13:10
我试了一下,工程图可以看得见这个符号,可是输出PDF就看不见这个符号,怎么回事?

找到原因,:之前公司加密软件禁止了打印服务,转PDF只能用另存或批量转,导致显示不正常;现在可以使用打印服务了,用PDF虚拟打印机,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