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链的链轮齿数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20-11-26):
普通链条的链轮齿数可以按传递的功率查表,但是倍速链的链轮齿数是怎么确定的。如果齿数太少了会不会发生齿折断的情况

网友:
   倍速链需要倍速链型材,有进有出的倍速链就限制了比倍速链的齿数了。如果增大或者减少倍速链的齿数,就需要增加导向机构。

网友:
这个是有滴,倍速链也是链传动嘛,不过呢?我一直认为这个应该是链轮供应商应该了解的问题。虽然咱的设计手册那是说的头头是道,可是呢?做为部件供应商,他选用的材料未见得是手册老师家,他的热处理,手册老师也监控不了。所以一个合格的部件商不应该像禅师说的那样只是方方面面。他应该就是个小世界,应该对你,或是他产品所有应用场景进行研究,他需要提供他的客户,就是你这种设计者,他的链轮能传递多大力矩,使用条件,寿命等等,越详细,你们设计者才越放心。我不相信,你一张图,什么链轮热处理多少,材料为何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需要实验数据。可不是你一张图能解决的,就算你能画图,能出图,但不能保证你设备质量。需要下游支撑。当然,若你家大业大,自己有实验室,也不需要上网问了不是?

网友:
倍速链受节距地限制,齿数太多型材转弯困难 ,需要导向机构

网友:
常用9齿

网友A:
我们这边通常会设定一个标准,规定出齿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通常会设定一个标准,规定出齿数

请问这个标准能截个图看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