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olidworks弯曲命令

楼主(2020-11-26):
本人想做一个圆柱凸轮,在网上查资料找到的方法是用solidworks自带插件做一个线性凸轮(或叫移动凸轮),再用弯曲命令将凸轮弯曲成360度。
可是做了几回弯曲凸轮都对不齐,而且明明是360折弯还是有间隙,求大神帮忙解决。
(ps.用今日制造的插件做圆柱凸轮虽然方便但是无法和从动杆装配。)

网友A:
包覆命令可以吗?

网友B:
用包覆命令,而且草图长度尽量用方程式 直径*π,不要直接输入长度,容易切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覆命令可以吗?

老哥,我照你这样做出现这个提示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包覆命令,而且草图长度尽量用方程式 直径*π,不要直接输入长度,容易切不完

十分感谢!

网友C:
就留个间隙,制作时是焊接的,间隙不影响

网友:
高低落差是你尺寸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我照你这样做出现这个提示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草图没约束好,有超出圆柱面的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草图没约束好,有超出圆柱面的部分了?

成功了,好像是长度应该设置成圆的周长才能包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留个间隙,制作时是焊接的,间隙不影响

主要是为了配合仿真做成动态的机构图,怕导师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功了,好像是长度应该设置成圆的周长才能包覆

长度应该是随意的,特意试了一下,超出周长或者不够周长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度应该是随意的,特意试了一下,超出周长或者不够周长都没问题的

这个就不知道了,可能我画的草图形状原因?

网友:
这种弯曲尺寸很容易造成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