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管子旋转输送

楼主(2020-11-26):
两个倾斜40度的斜齿轮,对辊旋转,会使得中间的管间产生一边输送一遍旋转的运动吗?想想不出来,有点尴尬。感觉一会可以,一会感觉又不可以。

网友:
中间的管子恐怕旋转不了,你可以计算下两个斜齿轮不啮合,只给管子摩擦力时管子的扭矩,就知道,管子能不能旋转?

网友:
这个做个测试应该不难?做个看看效果得了?

网友:
应该可以,但是这个齿轮方向和旋向是不是不太匹配?

网友:
得是一对橡胶做的齿轮使劲儿夹着。。。

网友:
万物都是很柔顺的,你把齿轮纵向装,管就走直线,横向装,管就转起来,倾斜着装,管就既有转又有走直线。
不过上下齿轮的斜向应该是相反的,像图上这样,管就从侧边出来了。

网友:
旋转不了,不是轮齿偏多少度数,而是要轮轴偏一个度数就可以,偏的度数大小决定管子送进长度与旋转角度的比值

网友:
不就是力的分析吗?不管啥东西,接触的只是一个点,你看这个点的受力方向是与轴线重合还是偏角,重合的就不旋转

网友:
有时间的话可以打印一个,试验下

网友:
轮子与管子接触的一点力方向都是顺着管子轴向的所以不可能旋转,如果要旋转,需要把轮子倾斜一点产生纵向的力

网友:
可以达到你说的运行和旋转的效果。

网友A:
可以旋转和向前运动,参考两棍穿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旋转和向前运动,参考两棍穿轧机。

有图片吗,谢谢

网友A:
这个是斜轧穿孔机,两个轧辊相交布置,钢管一边旋转一边往前。

网友(2021-04-01):
两个食指交叉,夹着一支笔,一搓,答案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斜轧穿孔机,两个轧辊相交布置,钢管一边旋转一边往前。

厉害!!!非常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