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仿真

楼主(2020-11-26):
看到某外企优秀的工程师在做一个机器系统的程序时,他的程序全部仿真,实际有哪些信号,完全可以交互仿真,非常真实,经过仿真运行的程序他直接交给客户,实际设备组装好了以后,当场运行,基本上丝毫不差。
    我很震惊他们的仿真,居然如此准确。 我以前也接触过很多电气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你让他调个设备,他边调边写代码,不出十行代码必然出问题,反复修改反复调试。或者虽然程序写好了,但没有经过严格仿真,机器组装好以后,程序下载后漏洞百出,只能凭经验,边调试边修改。
     上述是电气和软件,我联想到了机械设计。。。。很多工程师你让他设计一个结构和机构,设计出来以后,出图加工组装,等调试的时候也是漏洞百出,不是这里不行就是那里有问题,要么就是实现不了预计功能。
       我想归根结底可能还是大家设计完了就完了这个原因造成的。  不论这个人有多经验丰富,新设计的机构结构设备总会有很多问题,有经验的反复检查凭经验也许能查出点什么,很多时候都是到了设备动起来才发现不行,往往这个时候已经晚了。。。。
    机械不是电气和软件,设备动起来你说不行,改机构改零件改结构 第一修改一次增加费用,第二机加工周期时间都来不及。。。。
     其实我觉得电气和软件的修改成本低,时间快,边调边修改完全来得及。。。。然而实际上,我接触到的优秀的他们都是做精准的仿真,把程序先运行无数遍,搭建实验平台,比如视觉软件,他们会做打光实验,做算法模拟,他们没有经验吗? 错,越是有经验的往往越不依赖经验,依赖实验依赖仿真依赖模拟。。。。
    不知道各位有经验的大侠们做非标机械设计时,有什么好的方法处理你新设计的机构结构和设备吗 不要等到设备动起来,那时候晚了

网友A:
你说的那些所谓机械工程师连理论都没有学好,连抄现成的设备都抄不好的家伙,与仿真有什么关系,是它们设计的东西在理论就是错误的

网友:
这个类比很贴切!

你说的仿真类似于机械设计中的方案设计,方案正确与否关系到项目的成败!初步方案只占项目成功的20-30,初步方案做完了,很多单位甚至很多领导就让手下员工开始动手设计,这个就是楼主说的“边编程边调试”,不出错才怪呢!初步方案很多地方思考都不成熟,不具有实施的可行性。今天做明天改,甚至设备到了现场,还在修修改改。

初步方案完成后,要把相关专业或者有经验的领导,工程师组织在一起,进行方案论证,不在乎谁的职位和权力大,而在于谁的想法对项目贡献最大。最终确定的方案是否正确决定了项目的成功与否。方案设计当然占的总设计时间比例也比较大。

再说,关于机械设计中的零部件结构设计,在动手画图之前,没有仔细研究或者思考结构,就开始画图的,基本最后都要花大量时间去修改之前的设计。

脑子永远走在动手之前,就不会出现楼主说的类似于“边编程边调试。”

网友:
他们这种仿真怎么做的,用的什么软件,有什么硬件限制没

网友:
说的是PLC仿真吧

网友:
PLC仿真就是做个模拟实验,如果你的非标设备的动作很复杂,或者某个动作需要的条件很多的话,很费劲的。导致你增加很多变量的。
其实我们公司也搞过,那些标准机电气设计管理人员也推过这样模式,但一到非标专机上面就不行了,因为有些动作我们设计在前期排布的时候就有不合理的地方,需要一遍生产一遍调试。就像像我们汽车行业用ABB机器,把夹具设备的数模导入Robot Studio,在仿真软件里面把机器人调试焊接的程序做好,生产时程序直接拿出来调用,但实际生产时设计的东西与实物不可能完全一样啊!这是前期花时间做的模拟就没太大意义了!
我认为做机械设计不能局限于机构的设计,也需要在行业内各种生产工艺的精通,否则在一个公司里面就只是一个码块的人了!

网友:
如果有特别牛的仿真软件是最好的了,但是往往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一些出人意料的事请,如何规避,才是仿真存在的理由,那么,想要在最终运行的时候不出错,或者是少出错,必须要进行多次的仿真,尽量做到1:1才行,不然,前期的工作就是白做了

网友B:
直接原因:薪水不在一个档次
根本原因:水平不在一个次元
核心原因:心态不在一个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原因:薪水不在一个档次
根本原因:水平不在一个次元
核心原因:心态不在一个位面

总结6个字:
钱到位,人到位

网友C:
玩了一辈子,还在新手村

网友(点评):
真.新手村NPC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现阶段能完全模拟真实情况的仿真软件应该还没有,不然我们都得失业

网友:
开关量仿真好办,模拟量仿真不好弄,模拟量真实情况太复杂各种干扰。
机械产品出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期太紧,人手不够。根本没有仔细计算,综合考虑,查图检图的时间。老板们在人力,工时上省成本,就会在试错,制造上增加成本。这是客观存在的。

网友:
你们说的是不是运动仿真,还有有限元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了一辈子,还在新手村

满级大佬,屠杀新手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原因:薪水不在一个档次
根本原因:水平不在一个次元
核心原因:心态不在一个位面

精辟

网友:
其实事实没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些所谓机械工程师连理论都没有学好,连抄现成的设备都抄不好的家伙,与仿真有什么关系,是它们设计 ...

你这不能一棍子打死啊,一二十个件的组合仿真一般没什么问题,要是上百个零件组合机构,谁能说一点问题没有,其实仿真是降低成本的必要阶段

网友:
机械设计太难

网友:
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差距

网友:
这个得分开说:如果设计经验欠缺,加工的零件有问题,说明思虑不够,或者经验不足,如果设计老手,缜密形的,但是出问题了,说明是尺寸链比较长,或者精度配合计算欠缺,因为实际产品有公差,理论的没有

网友:
    控制系统做仿真是非常有必要的,做过仿真运行的程序在实际投运时才会有条不紊。我前些年做过包含几千个IO点的控制系统,开关量仿真直接做到程序里面,可以发现绝大多数逻辑错误;自动调节回路涉及的模拟量更要做仿真,在程序内构建被控对象数学模型,利用它将控制参数整定好,切换到实际工况也就大差不差。
    机械仿真应该比电气复杂多了,不知道仿真些什么内容,感觉机构合理性主要还是由设计者水平决定,仿真需要花费非常多时间,划不划算?强度计算不属于仿真吧

网友:
小众软件仿真难,数控机床加工的刀路仿真就跟实际一样,开发的人多了,以后铁销多少片都会仿真出来--------

网友(2021-02-07):
引用 网友B:
直接原因:薪水不在一个档次
根本原因:水平不在一个次元
核心原因:心态不在一个位面

111